请教老信

楼主(2007-01-04):
一台小型直流伺服电机,加上使能正常,但是一起动后电流就会越来越大,不到10秒钟就出现过流报警.多试几次后更糟糕的是过了一会儿使能都无法加上,一加伺服驱动器就跳开.第二天使能信号又可以加上,但是电流同样如此,结果过了一会儿使能也加不上了,伺服驱动器跳开.是何原因?大概是哪一部分出现故障?电机拆下来检查,发现有一轴承晃动过大,已经换了新的.

网友A:
电机还是换掉吧.

楼主:
可是这台电机是法国的,估计有16年历史了.要换一个的话,安装尺寸可能有问题.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更应该换!找性能,尺寸接近的代换.

楼主:
能推荐替代电机吗?
电机参数如下:
GECA LSTHOM
PARVEX
Servo Moteur a Aimants
Magnet Servo Motor
Type: T4C3B R0005
N 240902       11/90
I.CI  F      IP55
Mo  6Nm    Io 10.6A
I max 103A    Umax 200V
Nmax 3000mm-1
Ke  61mv/min-1
Kt  0.58N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