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

楼主(2007-01-04):
我在好多帖子中都看到了有关电容补偿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要进行电容补偿
该怎么去补偿
我想这个问题应是好多电工初学者都想知道的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都要补偿的,感性负载(就是电机等)越多,补偿的电容也越多。

楼主:
能讲得再详细一些吗
不太明白该怎么去补偿

网友B:
(转快乐老练的blog)A、感性无功率的产生     瞬时功率的最大值,叫做无功功率。应清楚无功功率中"无功"的含义不能理解为"无用",无功功率在电器运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凡电感性的设备,如变压器、电动机、电焊机等设备都是靠互感原理工作的,如若没有交变磁场这些设备就不能工作。而建立交变磁场所需的功率就是感性无功功率。它是由发电机通过输送电路供给。

B、容性无功功率的产生    电力电容器是并联在交流电网中运行,大家清楚电容器具有充放电的功能。在一个周期内,即上半周电容处于充电功率状态,而下半周则处于放电功率状态,其实际上没有消耗能量。这种充放电功率叫做容性无功率,它是由电力电容器产生的无功功率。

C、相互抵消产生的补偿作用    我们知道电感性无功功率的电压向量超前电流向量90度,而容性无功功率的电流向量超前电压向量90度,单由电流来看电容中的电流与电感中的电流相差180度,二者可以相互抵消,即电容电流的增加,将使电感电流减小,原先的功率因数将被提高到新的功率因数。从而实现了补偿作用,如果电容补偿得当,功率因数可提高为1但一般不这样做,主要是经济上不划算。所以电力用户常在供电线路上并联电力电容器,使感性设备所需的无功功率,就近由电力电容器产生的无功功率提供。从而避免了电力线路输送无功功率。

D、由上述可以看出功率补偿的最大受益者是电业部门。早期的企业并不买帐,由于制定了合理的回报率企业的积极性才发挥出来,我曾做过计算,一台125KVA的变压器当时投资万余元,大概年把时间即可回收。从长远利益来看企业还是合算的。

网友C:
楼上的解释很不错

网友D:
三楼的解释挺详细的,就是最后那段我还不怎么明白

网友E:
电容的充放电是怎么控制的呢。

楼主:
谢谢四楼!!
可是我在论坛中好像听说有的补偿是在电机前补偿
可是在我们厂好像就没有看到有这么做过呀
不知道是不是在别的地方一起补偿了
我只知道母线上是有电容的不过下面的低压母线倒好像是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