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各位大師﹐我拜讀過前面几位高手的關于電纜的安全載流量的高見﹐但好像太復雜了點﹐有更簡單的方法嗎﹖我想問一下銅心100平方mm和200平方mm與325平方mm采用電纜溝鋪設(太約有120條動力電纜一起鋪設)﹐該怎么計算這三種線的安全載流量﹖

网友A:
转帖: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楼主:
謝謝二樓的支持﹐我想了解的是我們把如此多有線放在一起鋪設﹐可能溫度會上升﹐是否需要修正安全載流量﹐如何修正﹖

网友B:
120条电缆  一起敷设  通风散热是个大问题啊 。应该取个安全系数,取多少可以和同事商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0条电缆  一起敷设  通风散热是个大问题啊 。应该取个安全系数,取多少可以和同事商量啊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