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问题

楼主(2007-01-04):
带互感器电表的如何算法         谢谢啊

网友A:
这么算吧
总电量=电表显示电量*电流互感器倍率*电压互感器倍率

网友B:
閣下說的是一般的機械式電能表吧﹐這種表一般來說電能表有電壓互感器和電流互感器﹐電表讀數乘于電壓互感器的倍率再乘于電流互感器的倍率其值為實際值。若是數字表﹐因為現在的數字表可設定CT和PT的倍率﹐則可直接讀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閣下說的是一般的機械式電能表吧﹐這種表一般來說電能表有電壓互感器和電流互感器﹐電表讀數乘于電壓互感器的倍率再乘于電流互感器的倍率其值為實際值。若是數字表﹐因為現在的數字表可設定CT和PT的倍率﹐則可直接讀取

楼主:
电流互感器,每次算账电表度数差一倍

楼主:
我是新手,以后多麻烦各位在这里先谢谢了,请多包含,多指教.

网友D:
看互感器铭牌上有一次线的匝数的,会不会你的电流互感器只穿一根线,而变比是2 匝的?

楼主:
3个120安时电瓶,
,<新>为64千瓦发电机启动,正常后,电瓶需几时充好

楼主(2007-12-06):
各位好;今天我完成了小型布线,线路畅通好高兴,因第一次,望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