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4):
请教
我单位用号筒式扬声器(10W 8欧),做拾音器,对球蘑机(4M*3.6M)进行声音采集,
安装在球蘑机中间的左下侧,最近出现了电流忽大忽小的现象。有时4MA,有时19.9MA。换了一个控制器,忽大忽小的现象还是有,没有改变。拾音器重新接线,只是波动范围小了很多。工作还是不稳定。而且反映不灵敏,给矿量3吨的变化量,仪表显示不出来。不知是拾音器的问题。还是有干扰。电缆采用的是两芯屏蔽电缆。MA表装在PLC与控制器之间。
请大家帮我分析下  谢谢

网友A:
估计是拾音器内线圈有粉尘造成,换一拾音器试试.

楼主:
为什么 有粉尘会有这种现象那?

网友B:
拾音器是否转化为电流信号?转接放大器后,由一输出口检测信号,当球磨机试车时通过观测输出信号就能知道是否正常了。BZ能否详细介绍工作原理?

谢谢~~~

楼主:
扬声器好坏可以听音质判断,做了拾音器不知道多少分贝,会有多大的感应电流。拾音器的弱信号,经电耳控制器处理后,输出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