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选择?

楼主(2007-01-05):
请教下在一个PLC机架内的需要选多大的电源,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例如施耐德PLC一个机架内包含了140 CPU 113 03 ,140 CRA 931 00,140 NOE 771 01和两块140 DDI 353 00,一块140 DDO 353 00,我可以选择哪个电源模块?140 CPS 111 00?140 CPS 114 20?

网友A:
PLC本身用电很有限,关键是它的输入/输出。一个PLC机架(或控制箱)要考虑的电源负载有:
1、PLC以及PLC各扩展的总用电量。
2、PLC输入设备的用电量(一般PLC输入中用的光电开关等都从PLC箱内取得电源)。
3、PLC输出设备的用电量(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指示灯等也都从PLC箱内取得电源)。
4、其他需要供电的设备(如步进电机、侍服电机很多是低压供电的)。
5、最后再加上一点宽余量,保证其他设备过载时不超过额定负荷。
6、现在PLC柜子里多数用开关电源,因为有保护电路、可以按额定负荷加20%选。

注意:无论是PLC还是其他东西都有说明书,对电气产品来说,说明书上最基本的参数就是电压、电流、功率等,一查就可以明白了,简单地做做加法总功率也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