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人机界面的使用

楼主(2007-01-05):
我是一个新手,刚刚接触plc对三菱的还可以,就是对里面的定时器和计时器的参数不知道怎么修改处理,应该是用人机界面吧,可是人机界面怎么用呀?谁能给我一份资料和一份软件呀

网友A:
非也!
定时器和计时器的参数也可以在PLC程序里改。
人机界面就是触摸屏,不如你查查了解一下?

楼主:
谁能给我一分资料呀?我的邮箱sshbdws@163.com

网友B:
定时器和计时器的参数可以在触摸屏里改
用其他方式也可以的,比如用直接插在PLC上的小的显示模块
如FX1N-5DM可以放在FX1N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