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5):
请问现场开关量传感器24v传到plc,最远能穿多远?用什么线?

楼主:
能传多远?

网友A:
还真是个问题,帮忙顶一下

网友B:
如果是触点的话,就考虑DI的电流和电压.比如DI电流在8mA就可工作,4V为ON,那么线路电阻可以是(24-4)/0.008=2500ohm;普通用1.5mm2铜线每米电阻0.012ohm,理论可以传100000米.
但是如果是传感器,就要看传感器的内阻了.

楼主:
应该是触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触点的话,就考虑DI的电流和电压.比如DI电流在8mA就可工作,4V为ON,那么线路电阻可以是(24-4)/0.008=2500ohm;普通用1.5mm2铜线每米电阻0.012ohm,理论可以传100000米.
但是如果是传感器,就要看传感器的内阻了.
受教了 谢谢

楼主:
谢谢了。呵呵
http://zdh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