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5):
我们这里的DEH最近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我的高调门,在我们的电负荷带到额定到一定程度时,或者说阀门开到一定程度时,就出现了不稳定现象。如果在功控下,则符合来回波动,而在阀控下,阀门会偶尔出现自动开大的现象,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阀控下系统没有发命令,是阀门自己开的。但这是问什么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有可能是你的这个高调门在这个负荷段的特性曲线较陡,DEH难以控制.我们厂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请中试所做了个调门重叠度试验,把高调门的开启顺序做了一下调整.目前还好.
以前是1、2号全开,由3、4号来控制负荷(转速),现在是先把1、2号开到70%,再由3、4号控制,当3、4号开到30%左右,全开1、2号。再由3、4号来控制。(注:具体数据要根据试验来定,我厂上汽机组,300MW,4高调门)

楼主:
谢谢指导,我也怀疑是阀门的线性问题,但是解决很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