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5):
在中华工控交流群里一个朋友提的一个问题,转过来请教大家,也希望知道的朋友赐教!将原文转贴如下:
   大家好,现在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老化工企业,大概有20多年生产历史了,由于电路系统都已经老化,电路经常出现故障,现在他们需要一种装置:当电机出现故障的时候能直接从变电室切断总电路,即让空开跳闸。由于空开时间也长了,有时候不能及时动作。所以想要的装置能代替空开,起到保护作用,总之是电动机出现故障时使电路从变电室断电(提示:电动机的电路是单独的回路),而不是单纯的切断单台电机的电路,让接触器断开。请各位高手支招。欢迎大家发表高见。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问题没有讲清楚:
1,是否是每台电机到变电室都是单独的回路?
2,负载情况如何?
3,你是总开关跳闸?还是分接空开跳闸?

网友B:
试下  电子式电机保护器
感觉你说的是:你们的领导不想花钱又想办事,

网友C:
可以的/在电机的电源线上加个电流互感器/监测电机的电流/加个过流继电器/超过你的设定值断开你的接触器/起到保护作用/还有就是用 电子式电机保护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