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5):
三菱plcfx1s与威纶触摸屏MT506L该如何连接

网友A:
通过RS232接口连接挖

网友B:
有专用的连接电缆;

网友C:
威纶触摸屏手册中应该有介绍
应该是232的3芯线就可以
上次刚做过FX3U和威纶的

网友D:
三菱的PLC是422信号,如果要连,可以找人机的手册,一共5个线。加地线。

网友E:
422直接连就可以 连线 MT5-FX2N
或者用232BD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