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工厂尿素系统新加了一个脱硫装置,有六个点要加上去,望大侠们多多指教!

网友A:
1.可以先看有无空余的硬件点位如:HPM11/1/1。
2.根据你所需要的点的类型,如AI,DI,DO,AO,PI....来做。
3.如无空余点,那么重新加IOP,FTA。

网友B(2007-02-15):
硬件需要有空点,然后再做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