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我对次语句不得其解,请各位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输入是p_on,输出是   ,IR0+

LD            P_ON
OUT          ,IR0+
IR0已经被赋地址值,特别是这个+,特别让人弄不懂~~~~~~~~
偶是菜鸟,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這是OMRON的一種間接或直接的旗標暫存器;應用命令為(MOVR)。要說明白很難!每各類型的PLC都必須參照各自的IRO定址表來看;才能了解其中涵義。
例如:
IR0~IR15
採用暫存器間接指定,是儲存I/O 記憶體物理位址的專用暫存器。 不可強制設定/復歸。
按照間接指定暫存器設定(MOVR)指令等,在暫存器IR0~IR15 上設定初始值,以後作為 指標,每次指令執行時,以操作該指標的形式進行位址指定。 在指標的操作中,套用可直 接指定間接指定暫存器的特定指令(間接指定暫存器設定指令、累加、 遞減指令、四則運算 指令等),或者套用間接指定的偏移指定、自動累加/遞減指定。
它最大的好處是可以經由操作者;間接指定暫存器,特殊處在於可指定I/O 記憶體的區域以外部分。
您不理解的,IR0+ 是常數偏移指定。

以上只是一小部份內容!很多;說不清楚的;請看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