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接受GP画面

楼主(2007-01-06):
利昌大哥
  我也是刚接确GP不久,我画面做好了,传上了,可我不知道怎么从GP上载画面到我的本本上,学习学习用。谢谢。。
 还有一个问题顺便请教一个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画面,前提是,我要按一个开关能控制 dm 能写入PLC出现按第一次是1 按第二次是0     我现在无计可用,用的是dm键盘数值输入。写入二进制。

楼主:
手册有看过。。理解能力有限。。。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画面,前提是,我要按一个开关能控制 dm 能写入PLC出现按第一次是1 按第二次是0     我现在无计可用,用的是dm键盘数值输入。写入二进制。

网友A:
“我画面做好了,传上了,可我不知道怎么从GP上载画面到我的本本上,学习学习用。”
首先在GP上载前一次的下载时UP LOAD信息打勾了,才可以上载。
“我要做一个这样的画面,前提是,我要按一个开关能控制 dm 能写入PLC出现按第一次是1 按第二次是0     我现在无计可用,用的是dm键盘数值输入。写入二进制。”
你是要使PLC地址0,1变化呢,还是GP上要显示出0,1变化。
第一种,用位开关的位反转
第二种,也可用位开关来实现,把0,1写在标注画面中,或者用PICTURE DISPLAY来实现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够准确了

网友C(2007-03-07):
二楼说非常清楚了.

楼主:
PICTURE DISPLAY
看不懂

专业术语基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