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急等

楼主(2007-01-06):
求助:用cx-programmer编程,编好后想下载到PLC,但提示不能连接。注意:线已接好,且如果不打开程序,PLC就能自动在线连接。哪位高手帮帮忙吧。谢谢!(CPM1A-40cdr)
一山还有一山高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但是我点继续的话程序就还是下到了plc里面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程序里选择PLC或者通讯方式时不对。
PLC应该选择CPM1A,CPU40;通讯方式选择sysmac,默认通讯设置。
如果还不能连接,可以参考自动在线后的PLC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