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我想把两台电脑用网线联接起来,可不知道 怎样做,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用HUB或路由器;

网友B:
第一种方法就是楼上的那种。另外你还可以使用交叉线直接连接两台电脑的网卡。

网友C:
1-3 2-6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把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台 台式电脑的两个网卡联接起来,没有路由器,只用网线可以吗?
我试过用双绞线,可是没有成攻,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还望各位朋友指教!

网友D:
有网线与网卡就可以了,
等于做一个局域网,

网友E:
两电脑两别装了网卡,通过对等网就可以连好了。

网友F:
到市场买条网线就可以连.不用交叉也可以了,现在的机器网卡都可以自己适应交叉的.

网友G:
我做在学校机房管理远时候做过,
做一个交叉网线,很简单的。一头是T568B类网线,一头是T568A类网线。
电脑里的设置有IP,计算机必须在同一个网络里,网络名要一样,应该知道怎么设置吧。
我也正在打算买本本,也要采用这种方法,其他的方法我还没有试过

网友H:
检查一下接线顺序,如果用双绞线连接网卡或集线器(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局域网线),那两端排线顺序一致就可以了。顺序为: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如果制作的双绞线用于连接两台集线器或两台电脑(通俗讲常说的对等网线),两个RJ45接头导线分布是不一致辞的,需要将A头的第一脚线接到B头的第3脚线,具体方法如下:
A端顺序:白橙/橙/白绿/蓝/白蓝/绿/白棕/棕 B端顺序:白绿/绿/白橙/蓝/白蓝/橙/白棕/棕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的帮忙,我已成功联上了。
再次感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