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要分别测量两个可以升降的物体的高度,,测量离地高度后将数据传送给PLC进行比较,测量设备和PLC之间有大约20米的距离,请问用什么东西合适呢?

楼主:
很难办吗?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A: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话可以考虑用超声波啊,但不知你的测量最大距离是多少

网友B:
一般都不是直接测高度的.都是测驱动电机的转角或拉绳的位移的.

网友C:
超声波这个成本太高了,位移传感器估计量程不够,还是楼上的实用。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详细说一下,有一设备的升降是用两端A.B两个液压缸,主要想通检测A.B两个缸每一时刻的高度,反馈到到PLC,再有PLC来控制液压阀来达到使A.B两端水平的目的,液压缸的行程有两米左右,用什么东西检测比较合适呢?

网友B:
那要看你的安装环境和精度了,上面说的旋转编码可以用的,精度高
精度不高也可用楼上说的超声波
也可用液位的,也可用钢带(丝)的,
再不高可以用接近开关式的,就是一段时间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