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煤矿上一设备仓口破碎机,使用75KW六级防暴电机(YB315S-6),启动电流在430A左右,工作电流在280A左右,远远超出额定电流,请教各位应更换多大的电机合适,预更换132KW的,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要对传动机械进行计算才能知道

楼主:
求助!!!需更换多大的电机?谢谢
     恳请有关人士伸出援助之手,帮帮在自下,又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大概估算一下也可以,多谢chenfuyou20兄弟的回复,可不可以再详细一点,需要哪些参数,才能行。越简单越好。
   “煤矿上一设备仓口破碎机,使用75KW六级防暴电机(YB315S-6),启动电流在430A左右,工作电流在280A左右,远远超出额定电流,请教各位应更换多大的电机合适,预更换132KW的,不知是否可以?”
   根据以上提供的条件是否能大概估算出来。保险就可以了。有时间再慢慢计算。

网友B:
应该用130kw左右的可以,因为我以前也遇到过因为设计的过小老是烧电机,我看工作电流除以二,可能相差不大。工作是要检测电流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谢过lxx2006
在具体些吧,我想一定有同样情况的。

网友C:
不太清楚你这个设备是干什么用的,破碎机从字眼看来应该不需要太高的转速,你应该从其他方面想想,更换减速机或改成4级电机。
并且 你所说的超过额定电流是超过了什么的额定电流?是变压器还是设备本身所需功率超过了电机的额定电流?

楼主:
设备就是破碎油页岩和煤块,不需要很高的转速,结构不复杂,就是一个电机通过皮带带动主轴旋转,主轴上安装着锤子和剪子,对矿料进行破碎。我想是不是应该把电机的扭矩在提高些,现在的情况就是在破碎的时候,电机的电流达到了280A,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大概应该是在90A左右算是正常吧,我也是大概算的。我问了一些人,都说没法选,希望又遇到同样情况的兄弟们帮我一下。或者有更好的办法的朋友教我一招。谢了。

网友D:
你现在的电机  280A
可以这样想吧。破碎机现在需要的电功率,可以确定了。

网友E:
不对啊!75KW的电机工作电流不可能有280A啊!

网友E:
那可能是你的负载大重了,不过用六级电机最好,换个大点的。

网友F:
最好用155kw电机,我是根据电流估算的,不知对不对。

网友G:
无需更换,减速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H:
不是恒功率负载,最好留点功率余量,选160KW,4级或者6级的电机

网友B:
破碎机我用过主要是堵转电流大,负载瞬间就会卡死,操作料斗的机手要灵活,不然很容易堵死,你在大的电机也没有用。按负载电流来计算差不多。

网友I:
机械部分没有问题的话换,建议还是大一点的好,150KW左右

网友J:
机械上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K(2007-02-23):
75KW的电机额定电流应该在150A左右,现在运行电流在280A负荷太大,我认为:
1、破碎机本身可能有问题,可以将电机的相序倒相,令其反转,看看效果怎样,如果电流有所下降,则说明,破碎机内的环锤需要更换,
2、如果上述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得更换电机啦,功率应选取150-160KW6级电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