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要用传感器

楼主(2007-01-06):
本人正在作一套采集系统,采集信号为电压,电流,频率之类,请问我的采集卡前面还要接传感器吗?传感器是不是只能将非电信号转化成电信号呢?那位可以指导一下小妹呢

网友A:
看看书吧!在这样的知识结构下,恐怕消化不良.

楼主:
老师什么意思嘛 就不能指教一下吗

楼主:
老师,我查了一下资料,传感器都是将非电量模拟信号转换为电量模拟信号的,而我要测试的信号就是电信号,而且是脉冲信号,那么我就不需要用传感器了吧.那么是不是信号出来直接接采集卡呢?
还有一个问题,信号是高压信号,30KV以内,我应该怎么采集到电脑中呢?

楼主:
老师,您好!
我查了一下资料,传感器是将非电量模拟信号转换为电量模拟信号,而我要测试的信号就是电量信号,而且是脉冲信号,那么我就不需要要传感器了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信号是高压信号30kV以内,我应该怎么采集呢?请给点意见吧.

网友B:
晕!30KV?不加传感器,用手直接试一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