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5-100U

楼主(2007-01-06):
求助:公司进了一台二手设备,用的西门子S5-100U  cpu102,通电后发现开关打在“run”位置,但是“run”绿灯不亮,“stop”红灯亮,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操作手册,编程软件,编程电缆制作之类的,不胜感激

jsntjhm@hotmail.com

网友A:
加我QQ:675668924

网友B:
1.先把cpu的开关在“run”位打到“stop”位置,后再打到“run”位置,或者拨一下“reset”。
2.通过s5的编程软件来启动cpu

楼主:
我试了从“stop”打到“run”,但是还是那样,“run”绿灯亮一下就灭掉,“stop”灯亮,不知道是不是plc哪部分坏了,这个设备应该有3、4年没有用了

网友C:
如果是在PLC程序中编辑了置位停止PLC的程序的话,那必须要用软件来修改PLC中的一些数据,
因为你的设备长时间没有上电,启动停止PLC的程序已经执行了。

楼主:
楼上高人说的没电了具体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D:
求助:公司进了一台二手设备,用的西门子S5-100U  cpu102,通电后发现开关打在“run”位置,但是“run”绿灯不亮,“stop”红灯亮,不知道怎么回事。哪位大侠能提供一下操作手册,编程软件,编程电缆制作之类的,不胜感激

jsntjhm@hotmail.com

你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碰到过,应该按RUN那个按向下,2-3分钟不要放手,它是自动COPY功能.成功后你断电上电(保证你的电池是有
3.6V电)的情况下,应该可以修理好了,有时是程序乱了.如果还不行,你要找个软件把它重新导出并写回,RESETCPU,OK.
联系方式:020-88269296 邮件:market@b2sun.com
QQ:65466700 孙生.我成功处理过此类问题.
广州博阳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敬上.

网友D:
搞定没有兄弟?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搞定了,和楼上大哥说的差不多,应该是程序乱了

网友E(2007-04-07):
不加载程序的状态下能否正常RUN起来?

网友F:
11楼 假如也是不能RUN的话那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