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问题

楼主(2007-01-06):
我现在使用weinview和施耐得PLC。但是前些时候换回个老款的easy view。现在的问题是:前者和PLC可以连接,后者不行。有了解的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08-01-25):
他的编程指令是什么。能贴出来吗?
他的编程电缆应该怎样做。

网友B:
有些屏和PLC不通讯的。有些要装软件才可以通讯的
你是什么PLC 就要配什么线

网友C:
不可能不行的

网友D:
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