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1-06):
刚刚做了一根连接电缆,用鼠标头做的,连接plc(FP0-32CT)后显示无法连接。
一开始显示:自动PLC连接状态画面,类型:RS232C,端口:COM2,波特率:9600,数据:7,校验:EVEN,停止位:1。

是不是那个地方还需要设置,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将1(载波检测 ),2(接收数据),3(发送数据),接好与plc连接好后,
显示:数据接收BCC数据错误。
请各位大侠解答。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将园型头的1角与D型头的5角项链就行了。只用三个线。

网友A(2012-10-12):
有没有接线图呀,发一个我的QQ邮箱行不?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不过我是用FP0-C32T的数据通讯的,不知道是不是要自己做线才行。
非常感谢!
我的QQ邮箱:361481617@QQ.COM

网友B:
呵呵;FP0这个你买PLC的时候向代理商要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