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各位老大,你们好,小弟有一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公司有一台机器有一年没有运行了,昨天通电以后电机在速度慢的时候有明显的停顿现象,速度快一点的时候有"嗒塔"的声音,此电机由安川G7变频器控制运行,在电机的尾部有一编码器做为速度的反馈,变频里有一PG-B2的速度控制卡,我个人认为是编码器的故障,不知道各位老大是什么意见,请赐教

楼主:
各位老大,帮帮忙啊,急哦

网友A:
是编码器的问题清洗一下,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大,清洗没有用,准备去买个新的了

网友B:
你可以不要有编码器 再运行看看!!!!!!

楼主:
不用编码器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要判断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变频的问题,现在已经弄清楚了,因为编码器的光栅盘变形,影响了速度的反馈

网友C(2007-02-07):
根据楼上初步判断是编码器故障,建议交换编码器,另外,分辨率高的编码器清洗码盘是没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