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6):
西门子直流调速的新问题?
型号:6RA7018  我通过电位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34端子来控制正反转
我在优化直流调速时,老是通不过,第一次P=25,确定后,合闸并使能,
优化不成功,结果电枢进线的保险丝爆了,
换了新的保险丝,第二次P=25优化又不成功,结果,励磁和电枢的
进线保险丝都爆了,换上新的保险丝后,以上电,励磁的保险丝
就爆掉了,换了几次都是如此。我把参数恢复到出厂值,还是如此。
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工友们给分析分析!!!!
另外请工友们说说:优化时要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A:
先阅读手册的《启动步骤》看明白了,在按其指南顺序操作。一定会PASS的。祝你成功。

网友B:
确实如楼上所说,按照启动步骤去做,正确输入电机参数等,应当没啥问题。刚做了一台7087的控制,搂主有条件的话最好先脱开负载空开一下,确定控制及硬件无问题,再做优化,这样也好判断问题的所在。

楼主:
我是在离合器脱开的情况下优化的,在没有优化之前,运行都是好的。

要是有问题,早该暴露出来了 ,怎么等优化的时候才出现啊!

直流调速可能已经冲坏了,我今天送到西门子去 检测了 ,结果还没有出来那!

等出来了 告诉大家,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哦!!

网友B:
既然这样,那等西门子给你回复吧,到时候根大家说一下怎么回事。其实优化的时候跟空载运行的情况是有区别的,比如电流优化时电流限幅不起作用,只有P100起作用,这个时候的冲击是空载运行反应不出来的,一定要设置正确,关注。

楼主:
西门子 的人说主电路的晶闸管有几个击穿了,他们也说不出具体原因。

仅仅优化一下怎么就出现那么大的电流,我感到奇怪

电路我给大家所以下:
总的进线电抗器 然后分三路
一路到空开---》滤波器-----》接触器----》保险丝---》电枢进线端子
二路到空开---》保险丝----》励磁进线端子
三路到空开---》滤波器---》电控板供电端子
大家看看这种接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