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波峰焊的问题

楼主(2007-01-06):
有谁用过东野吉田的波峰焊     谁知道它的喷雾系统的原理啊   用的是自动喷枪做的喷嘴

三个接口的(一个液体 一个针阀   一个喷雾压力)现在老是漏液    关不死啊

楼主:
我今天搞到晚上九点啊   好是没好   好象是西门子的PLC有问题Y3端口的指示灯不亮   Y3好象是控制喷雾压力的    不知道对不对

那位指点一下啊    急啊

楼主:
有没有人搞这一行的啊     对喷雾波峰焊有点经验的帮帮我啊    老是 漏液还是没搞好啊   是不是喷嘴的问题啊    我用的是ST-6自动喷枪喷嘴啊      在等待啊

网友A(2008-06-01):
唯一
ST-6的喷头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是里面顶针不是有个弹力装置吗,有可能那个松动,还有就是滑动的O型圈可能磨损严重,已经达不到要求,可以更换,那个应该是15的尺寸。

网友B:
如果系漏液,主要有下面三種情況:
1.喷头、针的磨损
 使用状态一直都很好,但最近漏液时,其原因大概是喷头或针的磨损,以及下面说明的垃圾。请交换损伤的部件。喷头和针要一起更换。(如果喷头已磨损,针已磨损的可能性极高。)
2.喷头的尖端有垃圾等异状物
 卸下喷头,进行清扫。
拆卸喷头时,必须使用专用扳手。如果对使用活扳手和钳子,这样就很容易损毁喷头,从而使喷头不能使用。
3.活塞空气分离型ST-6的活塞用空气的切换使用双方向阀
 活塞动作用空气务必请使用三向阀。
如仍有疑問請加QQ  19731915

网友C(2008-12-04):
有可能是喷嘴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C:
请教各位朋友:
 我司有一台锡炉经常出现炸锡的现象,一直很困惑,多次测量过发热管都无问题,其它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呢.(早上开机时,出现的炸锡).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