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7):
  最近收到一台西门子6SE7024-7ED61变频器,经查三相整流桥和一个模块坏,其它未找到问题,购原型号模块安装后加电显示“o008”,按运行无任何反映,查“o008”是“开机封锁”,可复位解决,但实在找不到“复位”方式,望有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注意:

A. 要设置控制字的位1:关机OFF2命令(P555,P556,P557)

B. 要设置控制字的位2:关机OFF3命令(P558,P559,P560)

“o008--开机封锁”,确实没有简单的“复位”方式.只有正确设置参数后,才能使变频器位于开机准备状态“o009”.

楼主:
我的有关参数如下:
     P555=r001-0022
               r002-0020
      P556=r001-0001
               r002-0001
               。。。。
      P560=r001-0001
               r002-0001
我想对其更改,不知如何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