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7):
那位高手知道怎样转换pro-face触摸屏的显示语言?想把语言由英文转化成中文?

网友A:
GP硬件设定\GP-steup里设置(但程式必须是中文).或在写出双显示语言的程序.增加一个按钮即可

网友B:
你要下载一个中文补订安装后,才可以转换成中文的。原版没有中文。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