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7):
这两天特别奇怪,每天晚上到了10点以后,家中的所有3眼插座就开始发热,前天晚上空调插座烧掉了,昨天晚上热水器的插座又烧掉了,物业打开一看,全是地线的插孔烧掉,当场呢测量地线插空又测不出带电,现在空调和热水器的插座到了晚上就发热,物业说没法查出原因。请问各位大人,这是怎么回事情?是不是同楼有用户线搭错产生的?现在这么冷,我连空调和热水器都不敢用,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地线插口烧掉的原因和解决方法!!谢谢了!!!

网友A:
物管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网友B:
接地不好,接地电阻太大,导致地线发热,烧毁。你看其他用户是不是跟你情况一样?

这种情况很危险啊,一旦电器漏电就麻烦了。

楼主:
谢谢2楼的GG!今天下午物业又来了一次,检查了自家和对门的电表,都没有问题,问了问其他邻居,也没有人家里有这种状况;物业特意检查了我家的漏电保护装置,结果是正常的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地线插孔发热也不是24小时的事情,就是每到晚上7点以后用电高峰就开始了!物业说很有可能是我住的门栋有住户在偷电!诶~但是他们查过了门外的电表又没有看到动过的痕迹,物业说他们也没有办法!
我该怎么办呢?总不是就在家里等着出事故吧?这种状况找电力局保修可以解决么?苦恼啊!!!!555555555555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是有人在晚上的时候偷电造成的.他利用地线做零线,电流不会流过电表.就不会计度.但这种做法太卑鄙了.他偷电了.别人就不安全了.个人认为可以暂时不用地线.把它做绝缘处理.但要检查你自己的电器是否漏电.待找到原因后,再恢复地线.

网友A:
有人用接地不好的地线偷电,哈哈

网友D:
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你的插座,地线接地不好,不应该只影响你一家。

网友D:
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家的地线不是和地线网络并联,而是串联的,而且偷电者的地线和你家的地线是串联。

网友E:
就是有人用地线偷电,刚好你家的地线是和别人家的地线串的一起的.还有可能是重复接地不好.让物业好好查查吧

网友B:
8楼说的很对。

网友F:
剪断进地线,另外重新接地线。

楼主:
谢谢各位GG!实在很感激!
今天没办法,又找了一次物业,他们重点查了我家(201)和202,101和102的电表,结果是,现阶段四家电表都没有动过的痕迹,但是因为101,就是我家楼下明明有一大家子人在打麻将,灯活通明的,电表数字却走的比只用了电冰箱的我家还慢,基本可以估计是101在偷电。
但是物业说,外面电表看不出,估计在家里做的手脚,物业没有资格到人家家里去检查,所以还是不能为我家解决问题,还建议我打电话到电力局投诉;我打过去了,电力局却说:只管房屋建筑外部的问题,房屋建筑内部的问题要由物业负责处理。他们就是相互踢皮球谁也不愿意来解决问题。
现在无助及了。。。。
真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的生活安全些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G(2007-03-11):
如果你确定你家的空调,热水器不漏电的话,你可以断开你家的总地线,并做绝缘处理,这样可以先用自家的电器,还可以检测自家的地线接地电阻是否太大,我也觉得是有人用地线偷电造成的,实在不行你可以专走一根地线和总地线相接,还是让物业处理比较好
ahui

网友H:
把你家地线接在你家的火线上(7点后),用空起开关送电上去几下,然后恢复原样,看一下101他家的电器正不正常

网友I:
另拉一个地线,并把你家的地线做绝缘处理,

网友J:
是保护接地带电   还是零线带电

网友K:
楼上的楼上,方法可行

网友L:
你楼下的再偷电,这点很明了了,你把地线给掐了,重新自己搞个接地就好了,不需要和楼下的那个起冲突,你看物业和电力都不管了.

网友M:
这太好.你用你的0线和地线做电源就行了

网友N:
你的表述不清楚,而且疑点重重。

网友O:
你所说的好象没有道理:1都按了漏电保安器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除非你小区的总地线本来就带电.2即使地线带电也只能是使冰箱空调外壳带电,决不会烧毁插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