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7):
最近在参加威亚发动机流水线的安装工程时接触到三菱的Q61P  PLC 以及用CC-LINK 模块组成的远程应用,觉得这东西太好了,但是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对这些模块的编程\应用方面知之甚少,工程中安装调试以及编程的都是韩国人,语言不通,无法请教,希望各位前辈能把自己在这方面的应用经验以及应用技巧贡献出来,让我们这些晚辈多多学习,迅速提高,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Q61P是电源模块
你看到的是Q系列PLC
CC-LINK是三菱开发的现场总线

楼主:
在主站和分站用CC-LINK 总线连接好以后,是不是在编程的时候可以直接读写分站I/O端口的状态,就如同使用本机的I/O 端口一样??

网友A:
还要在主站的PLC设置网络参数
设置好后可以直接读写远程I/O

楼主:
先谢谢指教!!
是不是主站号设为0,其他站号在1-64范围内,通讯速率设为和分站的一致就OK???

网友A:
主站号设为0,其他站号在1-64范围内在模块上有拨码设的,同时要设置通讯速度
软件中网络参数要设置软元件刷新参数,总站数,各个站的信息,起始I/O地址等

网友B:
看看CC-LINK的说明书就知道了,具体的还要看相应模块的说明,是一个好东西呢

网友C:
485方式连接,可以在link卡上用旋钮开关设定通道号,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接在外地的I/O就是了,主要是可以省接线。没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