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8):
我单位有台440kw的直流电机刚用一年就出现了电刷和换向器之间的噪声,换向器表面打磨的很厉害.我把换向器表面打磨了一下,噪声就没什么了,但过不了几天又不行了,请那位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表面打磨效果不好,建议上车床车一刀,在确定转子无碍的病况下,更换电刷与刷架(注意电刷参数)。

网友B(2007-11-24):
看看电刷稳固没有,可以把换短点的电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