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8):
我做德国LUST传动的生产测试,本来已经测试安全通过的17A变频器, 在仓库放了大概半个月后,拿出来竟然上电、使能、给定转速后报过流故障,试了好几次一直这样,第二天仍然报警。
感觉很奇怪,很好的东西放段时间就坏了。
呵呵,环境变了,难道跟上海下了4天雨有关系,绝缘出了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呵呵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过我同学的电脑遇到过,放段时间,开机没反应,技术人员说个故障原因:受潮(他建议抱电脑到太阳底下晒两天...)   哈哈~~

网友B:
我也碰到这种情况,估计是驱动部分故障.

楼主:
刚开始我们也是查驱动电路信号,如果是一般的过流到容易解决。怕的是里面爬电、有短路,就是查不出来啊!  估计是某个元件有静电或者其他的损伤。

网友C:
这个问题和模块有关啊,模块的存放是有条件的,一旦放置在潮湿的环境下,模块的能力将会下降。

网友D:
估计是环境的因素 我这里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是潮湿的环境,电容或者其他器件上放电,导致控制回路故障

哈哈  不要拍砖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环境的因素 我这里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个人认为是潮湿的环境,电容或者其他器件上放电,导致控制回路故障

哈哈  不要拍砖呀!

客气了

最后还是换了电源板,硬件损坏让制造商去检测了,驱动电路与模块在另外一块板子上没有换,找不到真正确凿的原因,以后我们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