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8):
三相2.2kw的电机,采用变频器(2.2kw)控制,变频器上端有一个接触器和一个断路器。
接触器和断路器应该怎么选择大小?请大家指教。
下面这个可不可行:
I=2.2*1.9=4.18A 接触器选择:CJX2-0910
断路器选择:C5

网友A:
断路器有10A就可以了,接触器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