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烧熔断器

楼主(2007-01-08):
车间有一台两相380V,80A的蓄电池充电机,不过这几天其中一相 老是烧熔断器,插头也换了,电流(电流是可以调的,原来是75A)也调小了点,还是不行,紧急求救!!

网友A:
监测一下电流吧。

网友B:
那相可能是对地了。查一下线路。还有就是整定电流到合适位置

网友C:
你那个是不是可控硅整流的,若是的话,可能是该可控硅烧了.

网友D:
是不是两项 对地电流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