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8):
我才开始接触变配电方面的东西,现在我所在的单位有两台变压器,想把它们并联起来用,我看了一下,参数符合并联的三个技术要求(两台都是1600KVA)
   其中的一台给A车间供电,A车间里设备的总功率为:2399KW。(其中有540KW的设备一直
闲置没用);另一台变压器为B车间用,B车间设备的总功率为:1800KW;现在要在B车间增加800KW
的设备。怕B车间的专用变压器不够用。
   所以现在想把这两台变压器并联使用,我算了一下,按照理论值来说,两台变压器并联使用后,增
加800KW的设备应该没问题,可我不放心,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怕惹祸,(更怕丢饭碗啊),所以在这里向师傅们请教请教了。
  一、把她们并起来后能满足需要吗?
  二、想用铝排把这两台变压器并起来,截面用100MM的,不知小不小?
  三、两台变压器间隔距有点远(大概用100M远,)不知道在理论计算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
这么远的距离,要不要考虑铝排的电阻等)

网友A:
参考一下下面的内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才开始接触变配电方面的东西,现在我所在的单位有两台变压器,想把它们并联起来用,我看了一下,参数符合并联的三个技术要求(两台都是1600KVA)
    其中的一台给A车间供电,A车间里设备的总功率为:2399KW。(其中有540KW的设备一直
闲置没用);另一台变压器为B车间用,B车间设备的总功率为:1800KW;现在要在B车间增加800KW
的设备。怕B车间的专用变压器不够用。
    所以现在想把这两台变压器并联使用,我算了一下,按照理论值来说,两台变压器并联使用后,增
加800KW的设备应该没问题,可我不放心,因为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怕惹祸,(更怕丢饭碗啊),所以在这里向师傅们请教请教了。
   一、把她们并起来后能满足需要吗?
   二、想用铝排把这两台变压器并起来,截面用100MM的,不知小不小?
   三、两台变压器间隔距有点远(大概用100M远,)不知道在理论计算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比如说
这么远的距离,要不要考虑铝排的电阻等)
本身A变压器已经超负荷:2399-540=1859KW(大于1600KW的16.2%).
同时B变压器也已经超负荷:1800KW(大于1600KW的12.5%).再增加800KW,就是并联也是不能解决超负荷的问题!
只有更换变压器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B:
以下是引用xinjihua在2007-1-9 1:06:00的发言:
本身A变压器已经超负荷:2399-540=1859KW(大于1600KW的16.2%).
同时B变压器也已经超负荷:1800KW(大于1600KW的12.5%).再增加800KW,就是并联也是不能解决超负荷的问题!
只有更换变压器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不同的设备,负荷计算时它们的需要系数.和同时系数是不同的...

网友C:
增长知识,谢谢

网友D:
同意信老师的观点,还是稳妥点好!要不然要出大事故的!

网友E:
就是,你们公司也真牛,变压器用了超负荷还敢用,1600KVA的用到1200KW是安全的

楼主:
也是,我所在的公司的公司也太牛了,以前我没觉得,现在才知道,关键是现在A车间变压器用1860KW的设备还没事,而且上到2399KW的设备即然还没事,面B车间1600KVA的变压器现在只答卷用到1350KW(由于有部分设备闲置到没用),所以觉得变压器还有富余,所以才想到并用,不知到可行不可行?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师傅,两台变压器并联,三条相线并联,不知道零线该怎么办,是不是要互相联接?在这里向各位师傅请教了?

网友F:
我所在的公司有两台1000KVA的变压器,也是并联的,三条相线并联,零线也并联.(此作法供电部门干涉过)

楼主:
那就是说把零线也并联到一起是不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