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8):
请问: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和变频电机制动电阻的区别?如果变频电机安装了制动电阻,变频器需要外接制动电阻吗?资料上说,变频器的制动电阻作用是消耗电机在发电状态下产生的电能,那么,变频电机的制动电阻作用是什么?两者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A:
当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的情况下,对于单象限变频器,能量无法回馈,就会引起变频器直流侧电压升高(泵生电压),容易损坏变频器,需要加电阻将等量消耗掉。根据实际情况,反正就是提供一个消耗能量的通道吧(例如电机需要快速制动,这时候电机的动能就大部分被电阻消耗掉了,从而实现快速制动,电阻越小,制动功率越大)

网友B:
请问单象限电机应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