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我感觉PCC完全是个概念炒作
可靠性不如可编程,易用性也不如
其他强调的多任务,何必用它,工控机比他成熟的多

网友A(2007-08-20):
PCC没有什么概念炒作的问题,本身就是不同于PLC,采用了定性分时多任务的操作系统,而且,实际上,PCC是很早就在推广了,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开始大量的应用了。

炒作的概念是一种导向,事实上与目前PAC相比,PCC是保持比较低调的宣传的,而PAC所谓的各种概念在PCC上已经很早就有了,但是,谁也没有美国人能炒作。

这位仁兄对其并不了解,你虽然知道多任务,但是,你不明白定性多任务与多任务的区别,Windows并不是一个定性系统..而且,Windows并不稳定,比之PLC的开发而言,它能够胜任多种复杂型控制,而不是简单的逻辑控制。

对一件事情凭借目前所作的评价即可知道,其实,你对工业控制本身了解不身,否则,你就不会这样看问题,只看别人的缺点而不看优点,要知道你说的都是PLC  和IPC的优点。

要使用什么样的系统是根据需要来决定的,这不是取决于你是否认为别人是在炒作,PLC当年没有炒作吗?IPC也没有炒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