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各位大侠,
帮帮忙, 我们老板为了省钱,要我们自己焊一根 FX1N 与 GP-37W2 的通讯线,但手头一点资料都没有,大侠们帮帮忙.

网友A:
用“ FX1N”和“ GP-37W2”做关键词到网上搜索。要区分485、422、和232,如果要转换的话最简单的是用电阻(但效果不一定很好),规范一点的去买422/232转换器,如果 FX1N 与 GP-37W2都是422/232的那么就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B:
买现成的也不贵。

网友C:
呵呵;这种线几十元一条;

网友D:
可以做的,其实做422的很稳定,只要上三菱的论坛找到FX的接口针脚定义然后根据GP的串口针脚定义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