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如果我想用一条4*10平的线中的三条做火线。来用做220V的灯具使用。另一条做共用零线。是否可以撑得住。如果不行的话零线应配多大的!!!急急急!!

网友A:
要用多大的灯呀,估计肯定可以的,有点浪费罢了

楼主: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一下如果3条火线都用到了最极限的电流的话,那另一条做零线是否可以支撑得了。不行的话要配多大的零线。

网友B:
请注意:零线上的电流值不可能超过三相电流中最大的一相,因为电流的叠加也是向量的叠加.所以本人认为10平方毫米就够用了.

网友B:
再简单一点的说,如果三相中只有一相工作,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等于这工作相线的电流.如果三相工作的话,零线电流始终会小于等于最大电流.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的话,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为0.

网友C:
三相是向量的叠加,不是简单数值的相加。

楼主:
那如果三相同时使用.而共用这一条零线.也是可以的是吧.!注意.我要的是三相同时使用.而且单相使用的电流接近于该线的负载.如果三相都共用这条零线的话.会不会出现零线烧掉的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再简单一点的说,如果三相中只有一相工作,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等于这工作相线的电流.如果三相工作的话,零线电流始终会小于等于最大电流.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的话,那么零线上的电流就为0.
同意该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

网友E:
如果负荷分配合理的话,带150个250汞灯绝对不成问题!

楼主:
我想装400W的。卤物灯。。。16平方可以装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