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线圈

楼主(2007-01-09):
在线路图中.KA表示的是不是各种继电器的线圈,为什么有的也表示接触器的线圈.不好意思菜鸟一个

网友A:
KA一般用来代表继电器,用作接触器不规范,不规范是客观存在的,接触器一般用KM。

网友B:
KA;交流接触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A一般用来代表继电器,用作接触器不规范,不规范是客观存在的,接触器一般用KM。

这个说法是对的

网友D:
支持KA继电器,KM接触器。

网友E:
一般KA代表中间继电器,KM代表交流接触器。两者作用相同但有一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