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各们好,我现有三台300吨压机,想改成用PLC对三台压机进行联动控制,即压紧和回程时都能同步,同时每台也可单动;1用三只编码器控制三只液压伺服阀控制油压的大小,从而实现各台同步;2、要求三台编码器的长度用数显显出来。现请教各位我该怎么配这些硬件.

网友A:
操作方面用触摸屏了,所有参数都在触摸屏上调就是了,把你的其它要求说出来才好做,要不加我QQ:178913458,请注明压力机。否则不加

网友B:
感觉同步不会太准确。显示可采用触摸屏或者文本显示器。长度的显示要计算,这个似乎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