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有一套590+Z4-132-15KW的直流收卷系统,两年来一直正常,前些时因风机故障
造成电机发热,据操作工反映,此后“电机显得没劲”,满盘时线速度升不起来。
     我下去看到的实际情况如下:
     当不带线盘空转,诊断菜单的电流给定为3.5%;当满盘收卷系统运转时,诊断菜单的电流显示达到99%。(注:此时表上指针显示为50%)
     但操作反映原来不存在此现象,满盘时指针一般指在10~25%。
    由此可见,现在的速度升不起来是由于电枢电流太大造成。
    但是电流为什么会变大?电机虽曾发热,但检查电枢励磁电阻及绝缘情况并未发现异常,运转起来未见其它异常,难道真的会导致电枢电流增加?

楼主:
根据M=CmΦIa ,在机械方面不变的情况下,Ia变大,则意味着Φ或Cm减少,电机曾发热难道会影响此两参数吗?

网友A:
除却590参数设置的问题(包括硬件设置和内部参数设置,涉及电流和速度两方面)。电流达到了,转速上不去,在以往工作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负载变化了。这是在前面的前提之下,至于具体到底有没有前面的前提,还得搂主去判断。

网友B:
有两种可能:一、你的负荷确实有问题。二、590检测电路有问题。负荷有无问题,楼主完全能判断出来!但要是590有问题,就麻烦了!我这里有台590控制器,毛病基本和你说的差不多,负荷经常100%!经修理已经正常。

网友C:
na 那两个参数应该是不会变化的啊

网友D:
首先,电机的转矩时间常数Cm是不会变的。因为电机的设计尺寸和结构形式一旦定型,这个参数就定了,是常数,不可能变。

那么如果负载不变(是如果),电枢电流增大,励磁电流就会减小。因此,楼主提出的问题,有两种情况,其一,负载没有变化,引起电枢电流增大的原因是励磁电流减小了,磁场减弱导致电枢电流增大。电机没劲儿;其二,负载变化了,比如传动系有摩擦阻力增加的现象。不过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电枢的匝间短路,不是很严重,但是有短路,也会造成电枢电流增大。

总之,要实测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如果负载通过检查确认传动系统运转正常,励磁电流在电枢电流增大的时候没有减小,那么要检查电机的碳刷、换向器、还有电枢电阻。很有可能是电枢有匝间短路。当然,不排除装置的错误。比如,电流检测元件出了问题,导致系统电流截至。所以一定要实测一下电枢电流是不是真的增大了。

楼主:
励磁采用的是恒流控制方式,应该不会改变。电枢电流原先未测数据,不过可以检测一下现在的实际电流。

网友E:
打开电机4个维修检查孔/启动电机,观察线包的焊接接点/在启动,加速时是否有打火现象
如有维修电机

网友E:
另外;拖开电枢接线/断开负载用手匀速转动电枢,测量电枢电阻是否各绕组相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首先,电机的转矩时间常数Cm是不会变的。因为电机的设计尺寸和结构形式一旦定型,这个参数就定了,是常数,不可能变。

那么如果负载不变(是如果),电枢电流增大,励磁电流就会减小。因此,楼主提出的问题,有两种情况,其一,负载没有变化,引起电枢电流增大的原因是励磁电流减小了,磁场减弱导致电枢电流增大。电机没劲儿;其二,负载变化了,比如传动系有摩擦阻力增加的现象。不过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电枢的匝间短路,不是很严重,但是有短路,也会造成电枢电流增大。

总之,要实测电枢电流和励磁电流。如果负载通过检查确认传动系统运转正常,励磁电流在电枢电流增大的时候没有减小,那么要检查电机的碳刷、换向器、还有电枢电阻。很有可能是电枢有匝间短路。当然,不排除装置的错误。比如,电流检测元件出了问题,导致系统电流截至。所以一定要实测一下电枢电流是不是真的增大了。
 任大侠分析的故障原因,已经相当到位!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换一块590电脑板试试。这也许就是一条捷径!

楼主:
直流电机铭牌参数为:
Z4-132-2  15KW  440V  39.3A  1510转/分
他励  励磁电压:180V  励磁电流:3.52A
检查参数设置:磁场控制方式为:电流控制  3.5A。
奇怪的是:此时用万用表检测励磁电压为110VDC。断电检查励磁电阻为55欧。
如果励磁电流是按设定值运行的话,则励磁电压应为180V左右。
为什么实际检测到的励磁电压只有110VDC。
难道590励磁电流检测系统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直流电机铭牌参数为:
Z4-132-2  15KW  440V  39.3A  1510转/分
他励  励磁电压:180V  励磁电流:3.52A
检查参数设置:磁场控制方式为:电流控制  3.5A。
奇怪的是:此时用万用表检测励磁电压为110VDC。断电检查励磁电阻为55欧。
如果励磁电流是按设定值运行的话,则励磁电压应为180V左右。
为什么实际检测到的励磁电压只有110VDC。
难道590励磁电流检测系统有问题?

励磁只要求电流,电压不是很重要.... 任工分析的很好,一步一步来检查..

楼主:
停机两小时后,将励磁方式改为电压控制,励磁比率设为47.2%(实测励磁电压为174VDC),590显示励磁电流为4.1A(磁场反馈电流比率为120%,实测励磁电阻为47欧) 。此时电枢电流略有下降,诊断菜单上显示的CURRENT DEMAND 为33%~35%(电流控制时为36%~38%)。

楼主:
经过上述情况,是否可以判定此电机的励磁线圈有匝间短路情况

楼主(2007-02-14):
问题终于暴露出来了:机械齿轮箱有一轴承发热导致冒烟,拆箱检查,发现该轴承已破裂。
机械检修后,“电机没劲”的故障终于消失。

网友G:
你说的我遇见过/
解决方案:一判断电机的好坏(你检查碳刷部分/电枢/换相器/转子绕组是否正常)
             二判断直流电机控制线路板的好坏(电流调速部分/电位器等)

网友H:
估计机械有问题!再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