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FB需要多重背景,里面的时间继电器如何处理?能否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A:
你所指的时间继电器,我理解应当是软件上的定时器吧.

实现时间继电器的功能,无非三种方法:

1. 使用Step7里面的S_ODT/S_PULSE等类型的定时器.

2. 调用系统的 SFB3/SFB4/SFB5定时器.(我喜欢这种方法!)

3. 自己动手,编个FC或FB, 来实现定时器功能.

如果一个FB需要多重背景的调用, 定时器的数据可以做到多重背景的数据块中.当然, 也可以把定时器的数据放到共享的数据块中.

楼主:
我一般是使用您说的第一种方法,如果FB中放入定时器,定时器的时间继电器是不可能放到DB块中的,只能把要订的时间放到DB中,这样如果多处调用FB,而采用不同的DB块的话就会出现计时错误,对于您说的第二种方法我还没有看到,学习学习!
谢谢回复!

网友B(2007-06-25):
顶上来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嗯,是要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