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因原界面是老外的,现机械已停产,想上载程式用?请高手指点.谢!

网友A:
自己重新做画面吧。

网友B:
禁止上载,只能重新编了;

网友C(2007-02-13):
很难搞定禁止上载的问题,我分析了内部存储器内的没禁止上载和有禁止上载的两个HEX文件,两个文件相差太大,没地方改动.

楼主(2008-05-09):
谢各位,是不能上载的,但我已用复制芯片法搞OK,这法一般不要用,我主要是谢各位回复我。

网友B:
呵呵;有能力把程序存储器的那个芯片拆下来再焊到新的那台上去,肯定是行的;
这个叫牛;

网友D(2010-05-25):
在传输时不钩选“上传信息”,下载后是不容许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