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我用的是手持式FX-10P-E,没有zrst这个命令,但是我用GX Developer编程使用了zrst这个命令,咋办?

网友A:
手编器有这个命令啊,只是你没有输对而已。

楼主:
手持的只有rst,没有zrst啊

网友B:
哪你把电脑搬去了

网友C:
看看手编说明?

网友D:
呵呵;用FNC40就可以了;
好好看一下手册再用;

楼主:
哦,多谢
那么LDP和LDF呢?我真的找不到这个的说明,55555,痛苦死了

我的电脑搬过去了,笔记本没有232口,所以使用了USB(PC)-PLC口(有点像PS/2口)的转接线,可是却怎么也连接不上PLC,可能是线的问题吧,用GX和FXGP都连不上

网友D:
LDP可以直接输入;
电脑连不上是传送电缆不对;

楼主:
大哥,怎么直接输入啊?只有LD,没有LDP啊

楼主:
有人说直接LD+P就可以了,咋试不出来啊?一再按P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