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各位大侠,ABB(ACS400) 怎样恢复到出厂设置。我从网上下的手册没有此功能的说明。
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A:
改成标准宏就可以了

网友B:
改变宏应该只是改变了跟宏相关的参数,做不到参数初始化。

网友C(2007-11-21):
将9902(应用宏)的值重新设定为1(标准应用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