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我正在寻找中,CAD好像用的比较多

网友A:
正在学CAD  听说有别的专业软件

网友B:
ACE,很好用

网友C:
本人也试了几种   感觉还是    Protel99SE   更好用
做原理图(我就会这一项)    生成PCB    在线仿真    都可以      还可以查元件的管脚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