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我想再请教一个选线的老问题,如果我要从变压器拉1600KVA的电到我的配电室,[100米的距离]这中间我该选多大的线连接。

网友A:
选择电缆容量,电阻值.绝缘强度

楼主:
我现在可是不知道怎么选啊 ,请赐教

网友B:
3*(5*240mm2)+1*240mm2

网友C:
信老师说的是用5条3*240平方的铜缆并用.作三相用吗?一条240平方的铜缆载400A电流,5条就1200A,可1600KVA400V变压器电流就是2300A,这电缆截面是不是选小了?谢谢!

网友B:
每相5根1*240平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信老师说的是用5条3*240平方的铜缆并用.作三相用吗?一条240平方的铜缆载400A电流,5条就1200A,可1600KVA400V变压器电流就是2300A,这电缆截面是不是选小了?谢谢!

讲的有道理.
3*240平方的电缆载流量为390A,
1*240平方的电缆载流量为48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