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在实际工作中,重量传感器一般采用三个或四个配置,尽量要求均匀布置,并联使用.我想问:是否在称量介质不考虑密度均匀状况时,可以采用2个或一个传感器!我自己认为可以的:
因为在不考虑介质不均匀状况时,各个受力点均与重量呈线性关系,因此,一个或2个传感器只要配置得当,照样可以反映重量的准确变化!不知当否,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是的,称重传感器与称重系统精度之间的关系,重要的是传感器的选型和机械结构的设计,而不在于传感器的多少.  有兴趣可以  WWW.ZJKJ.COM.CN

网友B:
最好用1只 或3只最好不要用三只

网友B:
最好用1只 或3只最好不要用2只

网友C:
三只并联使用可以适当解决你所说的问题,主要还是结构设计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