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1-09):
版主们:你们好,小弟初来炸道,请多关照。

我是CPM1A系列的PLC,软件CX-programeer3.1
COM的数据线,RS-232适配器都有(还差啥东西不?),现程序编好,如何进行现场调试。

关键是在PLC上接线。

急!!!

楼主:
我把梯形图写好后,点在线工作,有个COMM灯亮了(我不知道这个灯的作用),之后也把程序传送到了PLC,都很正常,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的目的是想看到PLC动作,就是输出点的灯亮,这个是不是要设置I/O模块的输出啊!可是我不太懂,麻烦各位指点了。还有就是在PLC上接线的问题。

网友A:
拿一根线,从一头接输入端共有电源,另一端就和开关一样在输入端点一下或直接接在输入端上(看你程序是怎么写的了),就可以看到输出端对应的输出灯亮了,我用的是三菱的,不过我想PLC基本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终于有人出来帮忙了。谢谢!
我想问下,CPM1A系列的输入端的端子是不是只能接24V的电源,而输出端的端子即可以接交流220V,也可接直流24V啊??是不是啊??

网友B:
唉~你這程度要如何教育!弄不好損壞PLC。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出来帮忙了。谢谢!
我想问下,CPM1A系列的输入端的端子是不是只能接24V的电源,而输出端的端子即可以接交流220V,也可接直流24V啊??是不是啊??

输出要看你负载情况,是可以接交流220V,也可接直流24V,怎么接法一定要看说明书

楼主:
冒的法,菜鸟刚开始就这样,耐点烦哥们!

网友B:
跟菜鳥與否無關!
CPM1A也是一本200多頁的硬體手冊。你應該將硬體手冊先看一遍,否則;如何教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菜鳥與否無關!
CPM1A也是一本200多頁的硬體手冊。你應該將硬體手冊先看一遍,否則;如何教起?
支持利昌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