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干扰

楼主(2007-01-09):
空气的差压变送器的信号线跟变频器的线都安在同一地沟里,变频器的线外边都有钢管,并且接地,空气差压变送器信号线外面也有屏蔽线,但怎么还是会收到变频器的干扰啊,变频器的干扰真的就这么大吗,请教一下,怎么排除这种干扰呢,难道真的只有再重新单独为变送器信号线挖一条地沟吗?

网友A:
一,变频器的地与变送器的地要分开
二,变送器外壳要可靠接地
三,变送器的线套钢管,屏蔽层单端接地。

网友B:
屏蔽层接地。机器悬空效果可能更好